PLC 可以控制LED显示屏

楼主(2014-05-09):
PLC 可以控制LED显示屏吗?之前有接触过用单片机来控制,哪位兄弟做过用PLC来控制类似的案例?

网友A:
单片机和PLC 一样的.

网友B:
 只要你的 PLC 能与 LED 屏进行通讯,就能控制其显示 !

网友C:
LED 屏一般支持串口通信或者以太网通讯,这些PLC都支持

网友D:
LED 屏一般支持串口通信或者以太网通讯.

网友E(2015-08-18):
泉州捷辉科技 的LED工业参数屏幕,支持PLC通讯   http://jhled168.taobao.com,上面有详细的方案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