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程序调用子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5-09):
我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之后断开子程序的使能端,在子程序中的q0.0依然有输出,师傅告诉我好用的解决方法还不?

楼主:
这是简单的梯形图,用于说明我本人的意思。我上一次编写程序的时候就是和上图一样的思路,在子程序的使能端切断之后,用使能端串联not指令,将子程序中的所用输出赋0;但是我觉得,这样太麻烦了,有没有师傅告诉我一种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控制被你做复杂了,根本没必要这样做的。

网友B:
思路问题。按照STEP7的规则,块不调用或使能端为0时,此块中的输出值保持最后一次被调用的值,除非对这线变量另作赋值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控制被你做复杂了,根本没必要这样做的。

师傅帮我看看该咋办?我上次编写的一个程序有手动和自动,都用到q0,7做指示,如果手动模式q0,7常亮,自动的时候如设备在原点q0,7则闪烁,否则为其他指示灯指示。所以在进行手动和自动切换的时候会出现不正常的地方,我当时采取的就是上面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问题。按照STEP7的规则,块不调用或使能端为0时...

师傅帮我看看该咋办?我上次编写的一个程序有手动和自动,都用到q0,7做指示,如果手动模式q0,7常亮,自动的时候如设备在原点q0,7则闪烁,否则为其他指示灯指示。所以在进行手动和自动切换的时候会出现不正常的地方,我当时采取的就是上面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其实很简单的控制被你做...

输出Q点在程序中只能出现一次,不能重复输出的。

网友C:
建议换个引用 yujian2075 的回复内容: 回复内容:对: xiaogepao123  思路问题。...

网友D:
使能端不能断开。要Q0.0不输出,I0.0置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我当时是在子程序里调用的,就是在两个子程序里分别调用q0,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个引用 楼主: 回复...

师傅我的情况是就是两个子程序都需要输出同一个q,但是由子程序一切换到子程序二的时候,q应该复位,并由子程序触发才能有输出,5楼有一个简单的上次编程序时的例子,师傅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