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为什么LED 灯在断电后很长时间有亮

楼主(2014-05-09):
   有一个 12VDC 的 LED 灯,在断电后有很长时间内有很亮的余光 ,这是为什么?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断电后还有 蓝色的 亮光,为什么?

  有什么办法能在断电后速度不亮?

网友A:
关闭电源后留意LED灯珠还会亮多长时间?如果只是亮几秒钟,那是正常的,因为电路内部存留有少量电量(电容储存能量);尝试把LED电子灯箱的电源线的火线和零线交换一下,要不给LED电子灯加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闭电源后留意LED灯珠还会亮多长时间?如果只是亮几秒...

网友C:
如果水哥不嫌麻烦,可以在储能的电感上反向并一个二极管

网友D:
   LED 的 触发导通电压较低,有时 3.7V 的电源就能导通让其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