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地混用,麻烦多

楼主(2014-05-09):
       国内的工业低压供电,基本上是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五线制两大类。

       一个用电系统中.接地保护和接零保护是不允许同时存在的。同一系统保护必须统一,不能同时有接地、接零,否则可能出现危险。零地混用的场合,不要使用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否则你根本就合不上闸,主要是漏电流始终存在。漏电流通过零线,经负载外壳形成回路,造成具有漏电保护功能的空开跳闸。
出差装机器的话,如果遇到零地混用的情况,千万不要用带漏电保护的空开,或者干脆建议对方把零地彻底分开,省的以后带漏电保护功能的空开老是跳闸,烦死人。
       假如说,在零,地混用已经成定局的场合,如果客户或者领导要求临时把机器开起来,临时的办法是:把所有地线全部拆掉,则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可以顺利合上。这只是权宜之计,长久之计是就地打接地桩,把零线和地线严格分开。
      昨天就收到新乡那边一个同行的求助,他们是三相四线制,零线和地线混用,并且总进线处用到带漏电保护功能的空开,后面用到一台台达变频器。故障现象:空开老是合不上。解决措施:把变频器的地线拆掉,顺利合上。说明变频器质量变坏,漏电流经零线,变频器外壳形成回路,造成空开动作。长久之计:就地打接地桩,把所有地线接到上面,把零线和地线严格分开。
       2007年在某厂做维修时,他们也是三相四线制,不过他们每台注塑机都是就地打接地桩,并且每个月设备科副科长都亲自去检查接地桩的情况。
      用铜棒或不锈钢管做接地极,铜排连接设备,严格来说,也可以直接买那种镀锌的铜排,有时候还要加降阻剂,但是实际工作当中,一般的企业一般直接用镀锌的钢管,还有直接用角钢的。
      另外,铜排有分流排和汇流排之分,像零排,地排都是汇流排。像我们的加热柜里,如果直接用铜鼻子,总的平方太大了,活不好干,况且我们的液压钳,最大只能压70平方的铜鼻子,没有配备压70平方以上铜鼻子的液压钳。用分流铜排,就很轻松了。很多PLC和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都要求独立接地,但是允许D种接地。但是实际工作中,往往做不到,所以就采用D种接地,所谓D种接地,就是不管强弱电,所有地线接到一个汇流排上,汇流排再接地。
      带漏电保护功能的空开,分3P和4P两种。3P只是用于纯三相负载的系统,不能有任何的单相负载。4P用于有单相负载的复杂系统中。
       关于电气或者电子电路,脑子里要经常有以下概念:1.回路  2.高电位和低电位,电流像水流一样,有从高到底的趋势。

网友A:
在电气控制中零线很重要的。

网友B:
如果在实际中地、零反接可能造成漏保跳闸或是出现触电伤亡事故

网友C:
刚开始时车间设备有这样的问题,设备电源总开关断开了,但设备上的一些指示灯有点发光,线路检查规范处理后好了;漏电保护器刚开始使用时频繁误动作,讲解漏电漏电保护器原理,零线,地线作用,如何接线,现在故障少多了。

谢谢分享。

网友D:
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tn系统,采取接零保护,如果又接地,也可以看成接零线重复接地。如果在tn系统中零地混用只能说将系统变成了TN-C-S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时车间设备有这样的问题,设备电源总开关断开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