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机器人的速度能在最后时慢点吗?

楼主(2014-05-09):
   公司里使用的是 ABB 的 机器人做产品的 码垛,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当有时 码重一点的产品时,机器臂在远的地方有时会报警过载,速度很慢的话倒是正常,但是这样 工作频率会跟不上,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让 机器人在 运行到最远时能将速度降慢一点吗?

  如上图,想将 ABB 机器人的程序修改一下,如在 开始搬动时速度快一点,当到 产品 码箱时的速度慢慢一点,这样可能就不会因产品过重,臂伸长而产生 过载报警,可以这样处理吗?

网友A(2016-04-25):
修改那一段的速度就可以了

网友B:
将最后一点的速度修改慢点就可以了

网友C(2016-09-13):
不知道你是否更改了Load,如果Load没有更改的话可能会有高速报警。

网友D:
三楼正解,机械手动作尽量不要让机械手伸展过长,会导致最后几轴受力过大,超载报警,时间长了也会损坏机械臂。如果必须伸展的话,要把最大负载略微加大,伸展的位姿幅度尽量小,可以多放几个点,速度逐渐将下来,这样运动起来节拍也会好点。难免会影响效率,折中就好。

网友E(2016-12-04):
改程序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