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提高功率因数?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

楼主(2014-05-09):
看看以下的描述是否正确?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

变频器能够改变功率因数,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从而提高了功率因数. 在变频器输入侧与输出侧串接合适的电抗器,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的阻抗,达到抑制谐波的目的,以减少传输过程中的电磁辐射。 通过抑制谐波电流,将功率因数由原来的(0.5-0.6)提高至(0.75-0.85);高压变频器在提高功率因数方面效果更好.

网友A:
 不知道的能回答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的能回答的吗?、

 可以说说你的想法

网友C:
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从而提高了功率因数. 在变频器输入侧与输出侧串接合适的电抗器,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的阻抗,达到抑制谐波的目的,以减少传输过程中的电磁辐射。 通过抑制谐波电流,将功率因数由原来的(0.5-0.6)提高至(0.75-0.85)

我这样看,电容器是在逆变器之前所以对输出回路的功率因数是不影响的!

其次输出端加电抗器提高了功率因数,我认为是牵强的,加了电感还能提高功率因数?

只不过是抑制了谐波而已

到底是否提高功率因数这个就看变频器在整个回路中显现的容性还是感性

期待楼下高手见解

网友B:
变频器是可以节能,一是提高了功率因数,而是提高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