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师傅懂得电机的编码器吗?

楼主(2014-05-10):
学校有一个编码器是测量液压马达的速度,不懂得这个编码器是什么作用?编码器输出的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

还有人说步进电机和编码器配合便可以与伺服电机媲美,这些疑问,大神能不能教一下小弟?

网友A:
编码器是数字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是数字量。

那它发出的信号是几位的?是不是plc根据它发出的信号然后自动分析速度的大小?

网友B:
编码器输出的是数字量,其实输出的是连续的脉冲。首先你得知道你用的编码器转动一圈发送的脉冲数即线数,比如说360P/R,意思就是编码器转一圈,输出360个脉冲。一般情况下编码器通过联轴器直接或间接连接到电机的转动轴上,就假设电机转一圈编码器跟着转一圈,根据收到的脉冲个数除以编码器线数,如刚才说的360,计算出电机总共转动的圈数,从而也能得到一分钟内电机转动的圈数,即电机转动速度。

网友C:
编码器我一年最起码玩上百台,很简单滴

网友D:
测速发电机才是模拟量

网友E:
   编码器是数字量, 也就是 A,B,C, 三个脉冲输出,有的只有 A,B 二个脉冲输出。

网友F:
编码器是数字量,就是格栅盘。格栅盘阻光计数脉冲,你学数字电路和检测仪表就有此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输出的是数字量,其实输出的是连续的脉冲。首先你得...

师傅,编码器的线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G:
线数。比如500线的编码器装在电机上,电机一转动就会发出脉冲,一圈转完刚好发出500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码器是数字量, 也就是 A,B,C, 三个脉...

师傅,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怎么使用?三线和两线的有什么区别?哪是电源线哪是信号线?能不能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数。比如500线的编码器装在电机上,电机一转动就会发...

哦,懂了,谢谢你师傅。楼下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如果有空可以帮忙看一下,谢谢你了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