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讯 控制字与给定值具体都是怎样与数据块对应的?

楼主(2014-05-10):
控制字与速度/张力给定对应的数据块位置是不是固定的,另外其他几个字的排列顺序是怎么样对应的?

网友A:
控制字与速度给定对应的DB块是基于变频器参数设置的

P554=3100(启停),P571=3111(正转), P572= P3112(反转)  P443=3002(速度)

网友B:
除了主控制字、主设定值、主状态字、主实际值这两个字意外,其它的都可以通过变频器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