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和PL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05-10):
控友,请问下:我现在有个项目是将角移传感器的输出传给PLC,让PLC做相应d的动作,可是角位移传感器的输出是模拟量,而PLC只接受数字信号,怎么实现????

网友A:
PLC增加个模拟量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增加个模拟量模块。

能具体说下嘛?增加怎样的模块,模块是怎么连接的。谢谢

网友B:
 PLC 不是有模拟量输入模块吗,采集 角传感器信号 转换成相应的工程量,然后工程量对比输出你想要的结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 不是有模拟量输入模块吗,采集 角传感器信号...

嗯嗯,是的,我后来查看了下CP1H的使用手册,有你说的使用方法,谢谢你,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