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门子)CPU313C+增量编码器实现定位控制

楼主(2014-05-10):
题意:现有CPU313C一台,变频器(有DP)一台,增量编码器(A+B+Z/假设分辨率1000P/r)一台,机械夹紧装置(如图)一台,如何实现机械夹紧装置的定位控制?
如图:

电机顺时针旋转,左右夹板夹紧;
电机逆时针旋转,左右夹板放松;
夹板放松方向运动,左夹板挡片靠近接近开关时,归零位停机;
夹板从接近开关归零位置开始夹紧运动,夹紧行程位置由增量型编码器检测。

如何做可以实现以上功能的控制?请各位工控高手们指点一二,也请各位学习西门子的朋友们一起来讨论。

楼主:
怎么没人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带触摸屏就容易解决这个问题。

手动慢速夹紧工件后输入夹紧时的编码器值到控制行程。

如果没有触摸屏就需要增加一个行程数据输入按钮,即手动慢速夹紧工件,dai待到位后按确认按钮,这样行程就确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