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门子)CPU313C+CP342-5组态DP主站问题

楼主(2014-05-10):
有个实验项目,硬件配置图1、图2所示:

图1

图2

CP342-5组态DP主站,I/O地址分别为272...287,共16个字节;
DP从站FCM300变频器选择16字节长度的PPO Type7,I/O地址分别为0...15,共16个字节;

问题:

1、用FC1、FC2实现CPU与CP342-5之间交换数据,那么,指针参数SEND和RECV的字节长度该如何确定?和从站PPO Type数据长度相同吗?我在CP342-5手册上看到这样一句话,“指针参数(SEND”或RECV)的字节长度 = 最后一个PROFIBUS从站的I/O地址的最高地址+1”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望解释一下。

2、指针参数SEND和RECV用16字节长度,可以实现控制字、设定值的写入读取,也可以实现变频器数字输入端子状态的读取。可是,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数值的读取出现了很大的误差。变频器模拟量0...10V电压输入端子输入10V的满量程电压信号(万用表测9.8V),CPU读取到的应该是27648的数值才对,可是我只能看到很小的数字。如果输入0V信号,可以看到0,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3、图2中I/O地址0...15是CP342-5与DP从站变频器之间的数据交换区, 编程时FC1、FC2只用了CP342-5的I/O271...287数据区,没有用到从站I/O0...15这16字节,就可以实现变频器的控制。也就是说,主站CP342-5与从站变频器之间不需要用户编程,是自动实现数据交换吗?I/O0...15在编程时不能再做它用了吗?比如当作M使用。

网友A:
1、FC1和FC2是CP342-5与CPU的数据交换。

2、应该和PLC关系不大

3、CP342-5中的DP从站地址映射到FC1和FC2中。其中DP从站的IO是不需要组态的,自动交换数据的。地址的长度在FC1和FC2中决定。

比如SEND: DB100.DBX0.0  BYTE 16  则对应O    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C1和FC2是CP342-5与CPU的数据交换。...

“指针参数(SEND”或RECV)的字节长度 = 最后一个PROFIBUS从站的I/O地址的最高地址+1”

手册中关于指针参数(SEND”或RECV)的字节长度的确定有这样一句话,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