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过modbus-tcp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

楼主(2014-05-10):
        用串口服务器通过网线连接pc,让组态王modbus-tcp方式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当独读一个数据时完全正常,但读取超过一个数据后就通讯失败,设备连接初始化失败,求大神指点

         同样的,用rs485通过串口服务器读取电表、水表数据,电表只能读取16个,水表单接一个且与其他水表断开,读数正常,与其他水表连接上,即使不在组态王里建立通讯,水表通讯每一个成功

网友A:
试试在组态王里建数据地址时,建成是连续的,比如:表的数据地址是从40001开始的,要读40005的数据,那么40001到40005都建上。再读试试。

因为有的表的数据不是单独读取的而是打包读的。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