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输出频率无故下降

楼主(2014-05-10):
我用的利德华福高压变频器型号为HARSVERT-A06/055,控制方式为远程控制。昨天在正常开机后运行频率在44HZ左右,运行30分钟后变频器运行频率开始往下降直至0HZ,但变频器设定频率显示正常、变频器显示处于运行状态,重新启动3次运行频率都没有。然后将高压变频器停电、控制器断电重新送电,再次开机运行5分钟后输出频率再次降到0,然后将变频器转到手动开机,一开机变频器就报负载过流连续跳停2次。没办法再次进行检查未发现异常40分钟过去后再次试机就正常了,现在运行8个多小时了没有出现上面的故障。下面附带一些中控电脑记录的运行趋势请各位老师分析一下是哪里原因。

正常停机趋势图:绿色为电流趋势、黄色为功率趋势、蓝色为转速反馈、红色为驱动趋势。

网友A:
1,描述问题时最好把现场工艺也写进来,有利于分析故障。

2,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外部模拟量丢失了(你设定正常,不代表你DCS的AO端口和变频器AI端口均正常!),虽然还在运行,但变频器内部收到速度给定为0,就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3,切到就地启动时报过流,如果负载时泵或风机要检查阀门或风门开度。如果启动时阀门或风门全开可能导致变频器启动时过流。

4,变频器切到就地启动,调速试试。如果没问题可以确定是外部速度给定信号问题。

以上仅为个人分析,仅供参考~

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B(2014-08-14):
主板的问题吧,运转速度跟不上,跑死机了

网友C(2014-10-05):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问题吧,运转速度跟不上,跑死机了

高压变频器开关电源失效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国产机

网友D:
要排查故障,你的数据太少了,也分析不清楚!

楼主(2020-06-23):
主控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