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tk6070ih 台达DVP32ES2连接问题

楼主(2014-05-10):
根据网上资料
一条数据线接法:人机端2(Rx+)对PLC端5(SD)、人机端3(Tx-)对PLC端4(RD)、人机端5GND)对PLC端8(SG)。开机试连接不成功,显示“PLC no response"。(这种接法与台达触摸屏接法一样,同一程序用台达的触摸屏试正常用)

另一条数据线接法:人机端9(RxD)对PLC端5(SD)、人机端6(TxD)对PLC端4(RD)、人机端5对PLC端8(SG)。开机试连接不成功,显示“PLC no response"。

在触摸屏TK6070 iH程序中HMI为本机、站号为0;PLC设置为远端、COM1(主-从模式)、DELTA DVP、RS-232、9600、7、Even、1、PLC站号1。

请教各位大侠帮忙看看什么原因无法连接?

网友A:
用965那根数据线。参数设置按照如图设置,

网友A:
主要是PLC为本机,并非远端。

网友B:
威纶通有个PLC连接手册,照上面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PLC为本机,并非远端。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965那根数据线。参数设置按照如图设置,

网友C:
各位好,我公司是威纶触摸屏 永宏PLC 奥托尼克斯传感器的一级代理,质量保证价格有

优势。欢迎联系,徐生:13670184177.QQ:2850173979

网友D(2014-12-2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965那根数据线。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