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E1000变频器PID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10):
1、如果我用安川E1000变频器的PID控制风压,用PLC模拟量给一个目标值,用压力传感器给一个反馈值,这两个值接在A1-A3哪两个模拟量输入端口上?哪个接目标值哪个接反馈值?

2、当变频器PI使能有效时,能同时使用外加电位器控制转速吗?

3、如果我想自动工作的时候使用PID控制,手动操作时使用电位器控制,是不是要通过设定H3-14的端子有无效来控制模拟量输入端使用哪个信号?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A1-A3都可以选择使用,为多功能模拟量端子,功能可以通过H3参数组设定。

      其中,A1和A3接受电压型输入信号,A2接受电压或电流型输入信号。

      2、如果想PI有效情况下,外加电位器来控制转速,可以选在PID+频率指令的方式,

     即b5-01设定为3或者4,

     此时,可将A1做频率指令,A2做目标值,A3做反馈值,详细请参照E1000说明书中PID框图图 5.15。

     3、可以直接将一个数字信号S端子设定为19功能,PI控制有效/无效,H1-XX=19。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A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