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如何设置极性

楼主(2014-05-10):
资料显示 BIPOLAR—极性设置,如果现场信号为+10V~-10V(有极性信号),则设置

 为1,如果现场信号为4MA~20MA(无极性信号);则设置为0。

若BIPOLAR 的引脚设置了M0.1,需不需要在程序中作一条命令使之为M0.1的线圈为1或0.

网友A:
 M0.1 看你程序使用中模拟量的性质决定

网友B:
肯定需要为M1.0设置值了。。当然你也写个常开或常闭不使用的点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需要为M1.0设置值了。。当然你也写个常开或常闭不...

请教:若引脚断开就等价于常开或为0,即单极性

楼主(2015-06-01):
在OB100写入如下命令就可实现单双极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