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库卡机器人故障

楼主(2014-05-10):
库卡机器人底座漏油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应该怎么检修

网友A:
  猜出来看看 ,是不是哪个油封坏了 ?

楼主:
只有一个有油的地方 缓冲装置那吧

网友B:
机器人底座有根油管,你看一下是不是油管出现问题

网友C(2018-02-09):
油,减速箱的油还是平衡机构里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