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全楼都停电了,你知道为什么不?

楼主(2014-05-10):
    今天上行楼内6 层全停电了,不知为什么,还听说后来来电时有几家的电视开不了机,还有一家说冰箱好像没电了----

    大家知道,一般在小区里楼道是三相四线居民供电,零线是不能断开的,如果断开,可能会造成大面积用电器损坏,可是这是什么原理呢?

     请各位解释一下!难道纯属巧合 ?

网友A:
零线断了,电器容易坏吗,求解释。

网友B:
有可能是零线断了引起的。

网友C:
可能是零线坏了,造成的吧。以后不用还是要把插头拔了;

网友D:
把总闸顶掉了啊,看来是老小区啊

网友D:
如果是零线断了,问题就大发了

网友E:
零线断了就可能造成220V变成380V直接接在用电器上,所以就会造成很大的灾难

网友E:
估计是分断路器跳闸了

网友F:
如果是断零220变成380,家用电器就遭殃了,大部分会烧毁

网友G:
很有可能是零线断了,零线是不允许加保险片的,或是三相负载不平衡,零线电流过大烧断

网友H:
由于小区用电分散,不可能使每相都平衡,零线断开后,会造成零点漂移。外在表现就是有的住户电压很高,有的反而很低,并且,每相使用负载相差越大,这种电压差距就越大。

并不是零线断了,220就会变380.

网友I:
你查查受总,应该是总闸跳了,如果是零线断了那么正在运行的电器会全部烧毁。

我上学时学过一个案例,就是盗窃零线结果引发火灾。

网友J:
n断,导致负载轻的的单元电压高

网友K(2014-07-19):
断零线了,运行中的电器很可能会烧的

网友(2014-08-18):
一幢大楼进线为ABC三相,如果总零线断了:一楼用户用A相,设备10欧,三楼用户用B相,设备20欧,经零线回路串在一起,结果电阻大的两端电压高,电阻小的两端电压低,就要烧坏设备,如果这二户人家设备电阻相等,那是不会烧的。设备两端电压各是220V。如回答不对还请指教。

网友L:
总零线断了肯定要烧坏电器的。

网友M:
零线断了,220就会变380,家用电器都是220V的,那是肯定会烧电气设备的。

网友N:
如果居民用电的总零线断线了,相电压(220V)就变成了线电压(380V)直接进入家用电器,将家用电器烧毁了!

网友O(2014-11-28):
中性线因电流过大烧断,零点漂移后电压上升导致用电量较小的客户烧坏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