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配电柜隔离开关故障,系统不能运行

楼主(2014-05-10):
昨天生产人员保修设备不能运行,到现场检查三菱PLC三个状态指示灯都不亮。

按照以前经验可能是PLC电源短路,拆掉24V端接线,故障依旧;

检查PLC电源,无AC22OV,检查柜内开关,有一相yu与其他相检测电压AC21OV左右,检测总开关同样;

到动力柜检查发现有隔离开关(400A)一相因接触不良输出电压低,且有焦糊味,因现场急需开机,频繁断开、闭合,检测电压正常后继续使用;

坚持到晚上20:40设备因缺相再次停机待修,隔离开关趴窝了。

今日检查想打开隔离开关,想对内部接触点修磨一下使用,但不知道怎么拆,无处下手。

有朋友拆过吗,指导一下。

网友A:
真敢干,发现问题了也不及时解决,这次估计挂了

网友B:
频繁断开、闭合~~~~~~~~~你们真能唬弄,小心别出事故!

楼主:
发现问题的时候报备件了, 准备更换,备件一直未到货。今日到货就可以更换了,但下午来的备件不是要的型号。

明天有时间拆个暂不使用的更换安装。

楼主:
今天忙其他事未处理,明日有时间更换为250A空气断路器。其他负载未接入,应该可以满足设备载荷。

楼主:
就是这个隔离开关断器组故障,今日备件到货,2人耗时2小时恢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