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FX3U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4-05-10):
老师要求搭建一个系统,要求是PLC控制伺服电机,使电机能够实现正反转。PLC选择的是FX3U,没有定位模块,伺服放大器是MR-J2-S-200A,求大神指导具体怎么接线,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A:
我也正好有这需求,请哪位大虾指点

楼主:
求指导啊,不要沉啊。

网友:
实现的方法很多:可以使用的指令有PLSY PLSR DRVI DRVA PLSV等指令,都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SR D...

看看这个行吗?

网友C(2014-06-26):
伺服有位置  速度 力矩控制方式   我这有位置控制的参数跟控制线跟编码器焊线图  其余街上380 220v就可以了

网友D(2015-01-31):
其实,我是来打酱油的 ,其实我也不会

网友E:
刚刚学的电路图,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