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安川伺服之第一次接触

楼主(2014-05-10):
新到的安川伺服,从来没见过。

型号标签上贴:SGDV-2R8A11A

上方有个200v。

难道这直接接单相220V吗?拆开后想试试,突然想起老师傅说过——如果你是个初学者,一定要通读手册。

不听师傅言,吃亏在眼前。

好,找手册看。

看手册,三相200V,这能接单相220吗?

看接线图,都是三相输入。

再查,还是没提到主电路可以单相输入。

继续查,还是没有。

多台伺服电路中,还是没有主电路接入220V的说明。

控制回路倒是可以接220v。

据说可以接,敢问社区的师傅,如何改接???

据我判断,如果要用,必须要变压器。

网友A:
很好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帖子

网友C:
日系很多都是3相220V,小功率的现在也有单相220V,看型号贴牌提示3相/1相。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品牌的产品,期待现场报道

网友E:
欢迎继续转播

网友F:
好像不能吧,应该是!

网友G:
不懂帮顶中。。还是要多看看

网友H:
在往下,就有单项220V输入的,你这款可以的,接L1、和L2,要改参数,由0改为1,就行

网友I:
好贴   我手上有个 SGDV-R70A11A的  要走通讯控制 (你图上的是脉冲控制) 初学者  没用过通讯控制

网友J:
有时也不是很明白,富士的伺服明明端子标的L1 L2 L3 却也可以接L及N.

网友K:
可以接在L1 L2上220V电源,我使用安川的伺服,在参数设置上设置使用三相->单相就好了!

网友L: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是好人哪!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是好人哪!

网友(2014-06-13):
这个东东,我们用了上K台了。一台机上用8个

网友:
一,楼上的是什么设备要用这么多,这个机械设计师是有问题的

二,从原理上来说,这个交流电接进去是要整流的,三相和单相嘛不是特别重要

网友M:
看下手册型号定义,就能看出是3相220,功率小的,一般日系都是是3/1  220v,要是三相的,你的买个电子变压器

///////////////////////////////////

本人销售无锡创正伺服,价格便宜,要是选购,手册说明书全部齐全,另外上海附近的可以现场调试,程序规模小的可以顺带写程序(三菱,松下,西门子),有机会还望兄弟能够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N:
是3相220V的 要变压器转一下。

网友O(2014-08-25):
用电子伺服专用变压器三相380转三相220,价格便宜,体积小

网友P:
是三相220V的 需要变压器将380V转成200V     安川的伺服电机还是不错的 用了好几台 还不错

网友Q(2014-11-06):
用了那么久的安川,感觉在业界来说,是普通伺服的领头羊,是个好东西,值得选用

网友R:
今天刚一客户问到同样的问题了。。。

一早江浙一机械厂的电工打电话给我说上次我给他,报价的时间有点早了,当时还有点晕的,查了记录对上了,问他怎么回事,才说他要买安川2KW的伺服,问我说是什么电压。

我:三相220V的

客户:那我厂里的电是三相380V的,这怎么办?

我:你们厂里的电工知道解决的,我不是做技术的这方面不是太懂的,你把伺服给你们电工他知道怎么接的

客户:我就是电工呀,这个要怎么用啊?

我:你就是电工,你不知道怎么用?

客户:是啊,你们那有技术吗,让他跟我讲讲

我:可以加电子变压器的,也可以接成单相220V

客户:那变压器你们有吗?

我:有的,**元

客户:可是我还是不会啊。。。

我:我们技术的电话133*****你电话问下他,他会根据你那边情况告诉你怎么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R:
楼主的这款还是带通讯的呢,不错不错,,不过你图片放错了吧,图片不是对应型号的

安川伺服还是不错的,我们一直代理的这品牌的,做了八九年了,没什么不好的反馈,推荐大家使用

网友S:
可以接单相220V的主电源  需要修改一个参数

网友T(2015-02-19):
修改参数,手册里有,看仔细点就看到了

网友U(2017-07-18):
安川伺服 用电子变压器 感觉老师出问题  老是报A100

目前我们解决方案都不用电子变压器   直接给他220V  这样出现报错的几率降低很多

网友V:
产品保证上说不能使用电子变压器,

但也有客户使用电子变压器的,用户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