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前辈

楼主(2014-05-11):
昨天遇到一个问题,按一下启动按钮,电磁阀KP1接通,气嘴吹起2S,停5S后,又自动吹2S,如此循环10次,电磁阀KP1断开,气嘴停止吹气。其中如果按下停止按钮,气嘴也停止吹气。按钮均为自复位。

请教各位前辈用继电器线路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这个你用PLC才能实现(计数器与时间继电器)光用继电器接线过于复杂。

网友B:
很简单的电路,用两个继电器一个dh48s-s 2z双延时时间继电器一个dh48j计数器就可以完成以上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电路,用两个继电器一个dh48s-s 2z双延...

网友D:
双延时继电器再加一计数器搞定。

楼主:
还是不知道怎么接,求教大家

楼主:
在线等大家指点啊,有哪位大侠能帮忙画个图吗

楼主:
有没有前辈能够指点迷津啊

楼主:
PLC控制的话,梯形图怎么画

网友E:
时间继电器触点不够,可加继电器扩充。

网友E:
还有更简单的,用循环时间继电器,JSS48A-S,直接设置好循环时间,加配计数器直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