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由PLC控制改成单独按钮控制总是烧毁!!!

楼主(2014-05-11):
以前用PLC控制一个泵的电机,考虑一些因素后改为现场按钮自锁启动停止!但是总是烧毁。。。(电机660V,控制电源是取的两相电机电源加的一个变220V的变压器,是不是变压器的影响呢?!)

变压器是660变220的,总感觉有影响!

好吧,没说明白。。烧了三次电机!昨天即烧坏了电机还烧坏了接触器。。。其中猜测热继坏了,换了2次。。

网友A:
采用什么保护器件?热继电器?还是电机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什么保护器件?热继电器?还是电机保护器

后加的热继。。。当然热继也换过2次了。

网友B:
 看来热继电器整定值不合适或者热继电器有问题

网友B:
另外楼主说的总是烧,也没说明白具体烧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C:
没说明白具体烧的是什么元件?   是你更换 的 按钮 ?

网友D:
是烧电机  还是烧  按钮

网友E:
同意楼上观点,楼主没说明白烧什么元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采用什么保护器件?热继电器?...

热继用的电机额定值。。。。

网友F:
AC660V电机,首先质量要过关,其次才是控制问题。

1.接线正确吗?(星型还是三角型?)

2.电动机有综合保护器吗?

3.控制启停或者反向频繁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采用什么保护器件?热继电器?还...

 热继的保护电流值没调好,一般不可能烧坏电机

网友H:
热继电器烧了,说明电机运行本身就有问题,怀疑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AC660V电机,首先质量要过关,其次才是控制问题。1...

首先接法没问题,启动也不是特别频发,热继特意调小了点,没有反向!

我们用表测电流,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

这次烧坏。。。我们特意调小了2个电流。。。。貌似开始的时候总是跳闸,后来就好了。。前天就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热继电器烧了,说明电机运行本身就有问题,怀疑泵的问题

这是第三个泵了。。。新的啊。。。

网友I:
多大的电机。电流偏大多少。如果超过额定值。肯定电机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大的电机。电流偏大多少。如果超过额定值。肯定电机小了

没有超过额定值。。也就是电机额定值的90%。。

网友J:
首先,热继电器本就属于淘汰器件(电机保护提倡用电机专用断路器),我以前设计选用热继电器经常性发生烧毁电机的事故,但是改用电机专用断路器后很难看到再烧电机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首先,热继电器本就属于淘汰器件(电机保护提倡用电机专用...

啥样的才是电机专用保护器    求型号        我用JD-5保护空压机,经常出现断相,也早不到问题 ?断电在上电又好了

网友L:
乖乖小笨熊 首先,热继电器本就属于淘汰器件(电机保护提倡

网友M:
如果接线无误且电机转向无误而且还烧坏了接触器,那你就要仔细检查一下接触器的接线了,热继电器只是一个过载保护器件,并且它还有延时,如果接触器接线不好容易造成缺相,而热继电器并没有缺相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