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sv28Plc上Y4输出亮,但是却没有输出电压怎么回事?(换了几台,机器没问题)

楼主(2014-05-11):
是不是程序问题?或者有什么指令可以禁止输出的指令

网友A:
输出原件损坏了,有没有可能?

网友B:
输出灯亮,实际输出也会有,一定会有,硬件电路就是这么设计的。

看不懂“没有电压输出”这句话,PLC 除了高速脉冲,几乎都是无源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