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通电测试规范

楼主(2014-05-11):
1    目的

为规范盘柜及其它电气装置的通电测试和调试工作,减少错误及事故的发生,保护设备及人身安全,特制订本规范。

2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公司所有电气装置的通电测试及调试工作。

3    引用标准

GB50150-9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50168-9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及条文说明》

GB50169-92     《电气装置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及条文说明》

GB50170-9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旋转电机施工及验收规范及条文说明》

GB50172-9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58-9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1KV及以下配线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54-9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59-9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照明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4    定义

4.1    二次回路包括保护回路、控制回路、信号回路及测量回路等。

4.2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国内习惯称作可编程序控制器。

5    总则

5.1    电气装置通电测试及调试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

5.2    电气调试的主要内容是:

5.2.1    对项目全部电气设备和系统,包括一次、二次设备和各种控制设备及装置,在安装过程中及安装结束后的调整试验;

5.2.2    通电检查所有设备及装置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5.2.3    按照生产工艺的要求对电气系统进行空载和带负荷下的调整试验;

5.2.4    调整设备使其在正常工况下和过度工况下都能正常工作;核对各种保护整定值;

5.3    人员及设施要求

电气装置通电测试和调试工作大多是带电工作,因此要特别注意人身和设备的安全。具体的要求如下:

5.3.1    通电测试和调试工作根据需要任命负责人,统一调度指挥各个辅助部门及人员的工作。

5.3.2    通电测试和调试的人员应掌握并遵守国家及行业颁布的有关电气安全的法律法规文件。如《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5.3.3    学习急救触电人员的方法。

5.3.4    调试人员使用的工具必须绝缘良好,且工作人员穿戴相应的绝缘用品。

5.3.5   盘柜在通电测试和调试前必须通过最终检查。

5.3.6   机柜及设备内部易对人身造成伤害的地方应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 。

5.3.7    电气工作必须有二人及以上人员共同配合工作

5.4    组织策划

5.4.1    为使调试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调试人员事前应研究图纸资料、设备制造厂家的出厂试验报告和相关技术资料,了解现场设备的布置情况,熟悉有关的电气系统接线等。

5.4.2    根据有关规范和规程的规定,制定设备的调试方案和调试计划。

5.4.3    其中调试方案包括:不同设备和装置的不同的试验项目和规范要求,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列出具体的试验方法、关键的试验步骤、详细的试验接线以及有关的安全措施等。

5.4.4    调试计划则包括:项目调试工作的整体工作量,具体时间安排,人员安排,所需实验设备、检测(监测)仪器仪表、工机具以及相关的辅助材料等。

6    总体检查及绝缘检测

6.1    检查

6.1.1    检查柜内连接导线应牢固,接线端子有必要的紧固扭矩。

6.1.2    器件外观无损坏及变形,安装牢固。

6.1.3   系统的接地线和盘柜内部的接地线满足标准要求。

6.2    电气设备绝缘检测

6.2.1    一般规定

1.    绝缘电阻测试: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

2.    直流耐压(漏泄)试验:对电力电缆和电机等电容较大的电气设备,可用直流耐压试验来代替绝缘电阻测试,能同时测出被试物的直流耐压和泄漏电流,分析出被试物的绝缘缺陷。

3.    交流耐压试验:鉴定电气设备的承压能力。其试验电压一般为设备额定电压的1.875-3倍。

6.2.2    二 次 回 路

1.    测量绝缘电阻,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小母线在断开所有其它并联支路时,不应小于10MΩ。

b.    二次回路的每一支路和断路器、隔离开关的操动机构的电源回路等,均不应小于1MΩ。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可不小于0.5MΩ。

2.    交流耐压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试验电压为1000V。当回路绝缘电阻值在10MΩ以上时,可采用2500V兆欧表代替,试验持续时间为1min;

b.    48V及以下回路可不作交流耐压试验;

c.    回路中有电子元器件设备的,试验时应将插件拔出或将其两端短接。

6.2.3    低 压 电 器

低压电器的试验项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测量低压电器连同所连接电缆及二次回路的绝缘电阻。

2.    电压线圈动作值校验。

3.    低压电器动作情况检查。

4.    低压电器采用的脱扣器的整定。

5.    测量电阻器和变阻器的直流电阻。

6.    低压电器连同所连接电缆及二次回路的交流耐压试验。

    注:①低压电器包括电压为60~1200V的刀开关、转换开关、熔断器、自动开关、接触器、控制器、主令电器、起动器、电阻器、变阻器及电磁铁等。

       ②对安装在一、二级负荷场所的低压电器,应按本条第b、c、d款的规定进行。

7.    测量低压电器连同所连接电缆及二次回路的绝缘电阻值,不应小于1MΩ;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可不小于0.5MΩ。

8.    电压线圈动作值的校验,应符合下述规定:

    线圈的吸合电压不应大于额定电压的85%,释放电压不应小于额定电压的5%;短时工作的合闸线圈应在额定电压的85%~110%范围内,分励线圈应在额定电压的75%~110%的范围内均能可靠工作。

9.    低压电器动作情况的检查,应符合下述规定:

    对采用电动机或液压、气压传动方式操作的电器,除产品另有规定外,当电压、液压或气压在额定值的85%~110%范围内,电器应可靠工作。

10.    低压电器采用的脱扣器的整定,应符合下述规定:

    各类过电流脱扣器、失压和分励脱扣器、延时装置等,应按使用要求进行整定,其整定值误差不得超过产品技术条件的规定。

11.    低压电器连同所连接电缆及二次回路的交流耐压试验,应符合下述规定:

试验电压为1000V。当回路的绝缘电阻值在10MΩ以上时,可采用2500V兆欧表代替,试验持续时间为1min。

6.3    直流电阻值测量

检测盘柜内器件及其它装置的直流电阻值,应符合产品技术条件的要求。主要包括:

1.    各种电机;

2.    电阻器和变阻器;

3.    变压器;

4.    直流电源装置;

5.    各种有源输出装置。

7    系统通电测试

7.1    一般原则

7.1.1    系统调试总体上按照如下顺序:

1.    电气设备或装置的单体调整和试验;

2.    配合机械设备的分部试运行;

3.    系统整体启动和调试、调节。

7.1.2    对于单台设备也要采用如下原则:

1.    先检测后加电;

2.    先外围后核心;

3.    先局部后总体;

4.    先调试控制回路,再调试主回路;

5.    先空载后带载。

7.1.3    在通电测试及调试过程中,所有参与人员和部门,都要统一行动协调配合,发现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措施。

7.2    检测系统供电电源的电压及电源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

7.3    低压配电柜通电测试

完成供电电源检测后就可进行低压配电柜的通电测试,注意低压柜内有无不正常现象,且检查电压是否正常,必要时检测电源相序是否符合要求。

7.4    柜内变压器、交直流电源通电测试

通电测试时注意检查柜内变压器、交直流电源有无异常现象,检测电压是否正常,直流电源的极性是否正确。

7.5    低压电机及电器送电试运行

在完成了以上分部试运以后,应对低压电机及低压电器分别送电试运行。送电时应核对所送电压等级、相序,特别是低压电机试运行时应注意空载运行时电压、起动电流及空载电流。在空载不低于1小时以后,检查各部位无不良现象,然后带动机械负荷做电机负荷试运行,并作好负载运行电压电流值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