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提高功率因数?

楼主(2014-05-11):
       变频器能够改变功率因数,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从而提高了功率因数. 在变频器输入侧与输出侧串接合适的电抗器,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的阻抗,达到抑制谐波的目的,以减少传输过程中的电磁辐射。 通过抑制谐波电流,将功率因数由原来的(0.5-0.6)提高至(0.75-0.85);高压变频器在提高功率因数方面效果更好.

如上图所示,张燕宾老师书上是这样说的:因为给电容器充电时,只有当输入侧电压峰值超过电容器电压时才会有电流,所以变频器输入侧电流为如上图C图所示。频谱分析的话,具有较强的谐波成份。所以造成功率因数下降。接近0.7-0.75.
首先说变频器提高功率因数的问题,因为有直流母线的存在,所以变频器输出的功率因数对变频器输入侧影响就大大降低了,而输入侧采用的是不可控的二极管整流,所以功率因数不会很低。这样说,变频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的说法是可以的。
其次,说电抗器的作用,如果加电抗器(输入侧),他可以抑制谐波,而谐波的存在,会影响功率因数的下降。因此说,加了输入电抗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也是可以理解的。
变频器的结构和电抗器的使用,是说两个不同的问题,他们都与功率因数连在一起,这也许是一种技术与商业挂钩的一种炒作。反正电力电子电路的原理在那摆着,怎么有利怎么联系呗。
谐波的产生以及谐波对功率因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具体体统的结构、技术路线、安装等等都有关联,真要是分析谐波和产生以及消除的问题,一定要联系现场的实际来谈,才能有的放矢。当然,大型系统不允许不加输入电抗器的。这点是肯定的。

如果变频器整流侧的电抗器(直流或交流)值取得过小,输入电流谐波将很大,这导致功率因数的降低,如果电抗器值取较大,虽然输入电流波形得到改善,但是会滞后电压波形一个较大角度,同样带来功率因数下降问题,于是有的变频器在输入侧增加了功率因数校正器,当然成本也就较高。这么看来不同的变频器厂家生产的变频器对功率因数的提高作用是有较大区别的。

网友A:
不同的厂家对电网的污染程度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