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追剪飞剪轮切PLC程序

楼主(2014-05-11):
有深入了解或编写过伺服追剪飞剪轮切PLC程序(什么名牌PLC都可以)的没有?可以详细讲解或有相关案例的朋友位来相互讨论下!!!

网友A:
目前伺服追剪飞剪轮切PLC控制一般分两类,其一将检测编码器信号直接输入到伺服驱动器端口,由伺服内部独立完成追剪控制,plc做辅。其二以plc为主,编码器信号接入plc,plc计算送料速度及尺寸,及时规划伺服追剪的运动控制,控制伺服实现追剪。

以plc为主控方式说明:

伺服追剪飞剪轮切系统含送料系统,检测送料速度尺寸机构,伺服追速系统,动作控制几块。送料系统应追求送进速度的波动最小化,检测机构能稳定跟踪工件移动,真实反映送料的速度尺寸。编码器信号进plc高速计数器计数,plc不停计数送料的当前速度,根据当前速度计算伺服从待机升速到当前速度的加速距离(规划确定的)。启动伺服加速,使伺服速度与送料速度同步时正好保证追剪位置。

在伺服加速过程中,不停修正加速率,始终保持剩余的加速段是规划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