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35的以太网连接

楼主(2014-05-12):
用以太网连接PLC,由于之前的CPU的IP地址已经被设定,但是现在不知道了,导致无使其在RSlink中显示出来,有什么办法可以查到原IP地址吗?

网友A:
L35E是有串口的啊。用串口连接不行吗?

若这个控制器对你没有用处,可以直接刷固件,相当于系统重装,恢复到最初状态。

在这有触摸屏或变频器和L35E连接吗?可以通过触摸屏。变频器的地址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35E是有串口的啊。用串口连接不行吗?若这个控制器对...

目前没有串口线,之前听说过用wireshark扫描IP,但是没有成功,我想知道有没有可以通过以太网实现的办法?

网友B:
下载一个网络嗅探器即可查到网址

网友C(2016-09-24):
不太懂了,用BOOTP重新设个IP地址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