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1在FC2中无法调用多次

楼主(2014-05-12):
哪位大侠帮忙看看,为什么这个正/反转运行的FC1,在FC2中调用一次可以,两次就不正常?

不胜感激。。

网友A:
因为FC使用的存储空间为L区域,即临时区域,临时区的特点是:FC调用完后,系统不进行资源的回收,当你第二次调用FC时,原先的数据被继续使用,这样就造成了使用上的混乱,所以在FC中遵循的原则是先赋值后使用的原则。

而FB系统会分配专属空间,即背景DB,所以你需要将你的FC改成FB使用。

网友B:
仔细的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吧       应该有些东西重复了

楼主:
对于L10.0,只是用了上升沿,怎么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