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DRVI指令

楼主(2014-05-12):
DRVI指令,它的具体脉冲,我现在只需维持步进电机一直转控制转速, 老师说步进电机驱动器脉冲信号输入端不连脉冲信号就行了,(我知道这样就不需步进电机用普通电机就行了,只是老师想让我们联系下步进电机)请问那我写语句时应该写DRVI K0 K200 Y0 Y2 吗? 还有这时正反转怎么办呢? 我看网上都是 DRVI K500 K200 Y0 Y2 是正转 DRVI K-500 K200 Y0 Y2 是反转 ,像我这样没有具体脉冲数时语句要怎么写才有正反转呢? SET Y2 RST Y2吗???? 请各位教教我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A:
也可以用PLSY这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FX3U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PLSY这个指令

PLSY 没有方向控制啊 而且我有3个步进电机 PLSY好像只能使用2次

网友A:
方向可以通过调整电机接线解决,A+和A-调换一下方向就反了

楼主:
那我步进电机具体脉冲数没有 该怎么办呢,我知道PLSY K400 K0 Y4可以让他一直转 ,DRVI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那我步进电机具体脉冲数没有 该怎么办呢,我知...

可以的

网友B(2019-05-28):
版的风格不对吧

网友B:
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