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v/f曲线模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12):
变频器v/f曲线模式有几种,恒定转矩,平方转矩,还有个幂的几次方,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啊?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懂的, 同问的,我的是意大利Berges变频器的,问问都是不是一样的。

看看是个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懂的, 同问的,我的是意大利Berges变频...

看着都是英语的

网友B:
       变频器的V/F控制 是变频器的一种控制方式就是在基准频率以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成正比关系,输出恒转矩的一种控制方式,是变频器最基本的控制方式,V/F变化过程有一条曲线,对应不同场合,V/F曲线也是有差异的,对应的V/F曲线变化过程中的中间电压和中间频率等均可以再变频器参数中设定。这个曲线的设置根据你变频器驱动的负载性质来设定!比如风机水泵是平方转矩负载,就设定为平方转矩!

网友C:
变频器的V/F控制 是变频器的一种控制方式就是在基准频率以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成正比关系,输出恒转矩的一种控制方式,是变频器最基本的控制方式,V/F变化过程有一条曲线,对应不同场合,V/F曲线也是有差异的,对应的V/F曲线变化过程中的中间电压和中间频率等均可以再变频器参数中设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V/F控制 是变频器的一种控制方...

涉及到转矩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