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控制指令STOP 与END和MEND的问题啊

楼主(2014-05-12):
请问:① END与MEND指令:这两条指令被执行后,会返回到主程序的起点处,开始新一轮的执行吗?还是返回到主程序起点处不动弹了?

② 主程序中:执行STOP指令后,是继续执行剩余的指令,待该扫描周期结束后才转到STOP模式?还是执行到STOP指令后,不会执行剩余指令而是马上转移到STOP模式?

网友A:
END指令被执行后,会返回到主程序的起点处,开始新一轮的执行;MEND指令被执行后,会返回到主程序开始调用的起点处,接着顺序扫描执行主程序。

STOP指令执行后会马上转移到STO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