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chestra ide 中增加实例的问题

楼主(2014-05-12):
我想问下,Wonderware软件里关于archestra ide 已经创建好模板,在deployment view中创建实例,只能一个一个的增加。要增加的实例好几千,没有什么好方法能直接导入整理好的excel点表批量创建吗?或者可以使用什么工具达到这个功能?

网友A(2016-02-02):
问一下我的ArchestrA IDE 创建galaxy出现什么scyrity not enterd什么的创建不了,你的出现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A(2016-03-10):
你建成模板然后直接新建成实例不就快了么。一组设备直接新建成实例下来,然后新建成第二组实例,以此类推。然后再到实例去修改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B:
没有足够的资本,么有办法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