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以太网设置

楼主(2014-05-12):
GE PLC IC697CMM742 以太网卡,设置OK了,但还是连不上,请求高手!

网友A(2014-10-12):
1、此网卡设置是在proficy machine edition中组态网卡参数;

2、上电之初需要用串口线,在proficy machine edition中Physical port选择COM口连接PLC,将网卡参数下载,下载成功,在proficy machine edition中Physical port选择ETHERNET连接PLC,就可以通过742网卡下载工程组态;

网友B(2014-11-26):
http://bbs.plc.cn/forum-84-1.html   上面有ge 配置内容。自己看吧

楼主(2015-03-20):
对: zhang124847576 1、此网卡设置是在proficy machine ed... 内容的回复!谢谢

楼主(2019-09-12):
引用 网友A:
1、此网卡设置是在proficy machine 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