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14-05-12):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有个440变频器和7.5kw的电机,现在的运行速度是有要求的,不能超过18hz。但是低于18hz的时候带不动电机。其中是模拟量控制的,有没有简便的方法来提高转矩?最好是改改参数就行的。。

网友A:
这个真没遇到过,不过可以试试改变下P0640(电动机过载倍数)参数及P1500转矩参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