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与西门子226的485通信

楼主(2014-05-12):
台达变频器与226CPU通信不上。请各位大哥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通信接线为SG+-------3,SG- ------8

变频器通信设置:09-00:01

               09-01:01

               09-04:01

               02-00:4

               02-01:3

CPU设置:

数据块

程序块

楼主:
没人么  我顶    我数据块中结束符   VB127 16#OD

楼主:
没人么  我顶    我数据块中结束符   VB127 16#OA

网友A:
这样做通讯太繁琐了,没有专用的指令吗?

485通讯就是站号、通讯协议、波特率这几个参数,设置好之后直接读写对应的地址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