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Y 指令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4-05-12):
我用的是FX3U 想让步进电机时一直匀速转,所以没有具体脉冲数 PLSY K800 K0 Y2 这样就是一直转,但是我有正反转问题,如果想让这个电机一直匀速反转,我该怎么编程呢? 应该给Y2什么指令呢

网友A:
Y2是脉冲,想反转再直接让方向信号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Y2是脉冲,想反转再直接让方向信号输出就可以了。

PLSY K800 D0 Y2  下一句RST Y2就是反向匀速转了吗???

网友A:
不是Y2了,Y2是方向,还有另一个控制方向的,把另一个SET YXX就可以了

网友B:
再输出一个信号给伺服的方向选择端。或者用AB相脉冲输入,A相超前正转,B相超前反转。

网友A:
Y2是脉冲,另一个是方向,如果接的是Y4,则Y4通朝一个方向转,不通的时候朝另一个方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