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中带刹车制动器的电机相关控制线路是否不进PLC更好

楼主(2014-05-12):
PLC系统中带刹车制动器的电机相关控制线路是否不进PLC更好

网友A:
我的设计理念都是进PLC控制的,方便调试时手动开启刹车盘车

网友B:
楼上的很有道理

网友C:
有变频器的刹车由变频器控制较好,无变频器建议由PLC控制。

网友D:
最好接入plc或者给PLC一个反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计理念都是进PLC控制的,方便调试时手动开启刹车盘车

理念是这样没错,问题是多一个点就一分成本,如果我开关量的点多是可以这么考虑,问题是如果涉及成本考虑,这样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