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自动化机械中,某个系统的检修箱中要有什么?

楼主(2014-05-12):
大型自动化机械中,某个系统的检修箱中要有什么?

注意:我问的是检修箱不是控制箱

是否是电压,电流和电量表之类的,可是我在主电源线进去的时候已经有这些表了,并且都进PLC,但是我看到有个跟我相似的系统,他在灭个分系统上都有的检修箱,里面是什么?

网友A:
敢问楼主检修箱是主要做什么的检修  是控制线路还是电源  还是其他检修

网友B:
检修箱一般有交流380V电源,220V电源。DC0~220V 电源。以及相应的插座。

地线是必须的,还要有显示电压电流的仪表

网友C:
还要有其他工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检修箱是主要做什么的检修  是控制线路还是电源...

我文中已经说过了控制箱已经有了,仅仅是检修箱,逆向工程,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