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能否控制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4-05-12):
在车间里面看到机器人配的这么一个滑台,用的三菱A700变频器驱动电机运动,然后PLC用的CPU 226 ,模块有EM221,定位模块EM253,通讯模块EM277,

楼主就想问

1,这个变频器是怎么控制的,是不是EM253输出脉冲控制的,

2,脉冲控制变频器的精度怎么样

3,求高手来告诉我变频器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回答1项,脉冲可以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B:
三菱A700系列变频器可以接受脉冲做简易定位控制。

设定参数如下图:

网友C:
脉冲可以控制变频器

网友D:
脉冲可以控制变频器的,看输入信号接线图。

网友E(2014-06-26):
只能控制速度设定值(频率),不能作为位置控制

网友F(2014-11-27):
也只是控制速度而以,这和PWM控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