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PLC故障

楼主(2014-05-12):
   我单位一台冷媒灌注设备,基本原理是通过PLC控制液压泵站工作,推动活塞运动,活塞连接一个旋转编码器作为计量单元返回行程信号给PLC,运动达到理论值即停止运动,返回原位,准备下一行程。

   近来设备运行过程中频繁出现到达理论行程不停机的现象,(之前曾偶发此故障,通过更换旋转编码器排除),连续更换两个编码器故障仍存在,而且无法复位,需掉电以后才能复位。

   现在怀疑是PLC故障,不知如何判断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更或者还是旋转编码器问题?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二,如何分辨故障点,如何处理?或者有没有做检测维修单位?再次谢谢各位。

   所用PLC为富士电机,编码器为欧姆龙。

网友A:
1、你直接给主轴运动用另一套计数装置同步计数,如果发现PLC计数与你的计数装置不一致你再分析原因;

2、你还是直接把PLC程序读出来监视分析

网友B:
楼上的想法非常的厉害                 ,一般人还真不容易想出来

网友C:
 近来设备运行过程中频繁出现到达理论行程不停机的现象,这个是你实际观察的还是在程序里监控到的?

分清楚这两个现象再考虑。程序没有修改问题不大。建议先监视监测数据,若输入正常再看输出信号有没有断开,程序不输出了而输出控制线路未断开,检测信号超限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近来设备运行过程中频繁出现到达理论行程不停机的现象...

感谢您的回复。不停机现象是实际观察到的,也就是应该灌注40g,实际把整个储液缸里的全部灌完(400g)。

现在没有手段监控输入信号是否正常,只是通过更换新的编码器来进行验证,不知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我对PLC检测是小白,请问如何判断输出信号是否断开?输出控制线路是否断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直接给主轴运动用另一套计数装置同步计数,如果发现...

感谢。现在设备空间很小,没有地方再装一套主轴运动计数装置。或者您有什么比较好的测量方法或装置给推荐下。十分感谢。

网友D:
plc的数字输入输出不都有指示灯吗,看看指示灯亮不亮,还有就是可以用万用表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的数字输入输出不都有指示灯吗,看看指示灯亮不亮,...

感谢指点。现场反馈指示灯亮,万用表检测有电压有220电压输出。

网友C:
现场反馈指示灯亮,万用表检测有电压有220电压输出。

指示灯亮说明程序有输出,灯亮检测到有220V电压,灯不亮检测budao不到到有220V电压输出则正常。负责输出异常。

更换同型号编码器,如1圈反馈脉冲数应相同,且编码器联轴器固定牢固,未松脱打滑。

接一个高速计数器同时接收编码器信号,判断信号有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反馈指示灯亮,万用表检测有电压有220电压输出。指...

十分感谢您的详细解答。

现场反馈是灯不亮也有220v电压,同时,掉电复位后,再运行仍有此故障。以前偶尔出现时,掉电复位后,设备能正常运行。是PLC输出模块故障码?

另,故障经过是,设备运行中比较反复出现上述故障(以前大概几天一次)每天运行时间约15小时,后更换编码器故障消失,一天后又出现,并且彻底罢工。

网友C:
现场反馈是灯不亮也有220v电压,同时,掉电复位后,再运行仍有此故障。

输出点有问题,若是继电器输出,可能是继电器触点粘连不能断开,可以拆开更换继电器就可以了。不带电测量输出点与公共点电阻(断开此点负载),确认输出点好坏。阻值很小可能就是输出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反馈是灯不亮也有220v电压,同时,掉电复位后,再...

十分感谢指点。PLC是继电器输出,更换继电器时要注意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反馈是灯不亮也有220v电压,同时,掉电复位后,再...

不带电测量输出点与公共点电阻都很大。现在奇怪的是故障出现复位后其他动作也无法进行。即大量灌注后,应该有一个泵进行补液的动作,以前都是可以自动完成的(包括偶尔出现故障复位后),现在也无法自动完成。经查,输入信号和压力反馈信号正常。

网友C:
指示灯亮而测量输出点有220V电压,个人认为输出继电器触点粘连。更换时注意焊锡,不要与其他焊点短接,印刷电路板铜线不要搞断了,焊接时不要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亮而测量输出点有220V电压,个人认为输出继电器...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