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PLC基本问题

楼主(2014-05-12):
请教各位关于S7-300PLC几个问题,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1.用FC105转换模拟量,转换后的实际值数据变化幅度较大,而仪表上的数据变化幅度不大,检查过接线以及线路,都排除了,就是不知道还有哪些可能?此仪表是一块PH仪表,转换出来的数据MD50变化在2-3之间,个人觉得太不正常了,其它地方也用过,没有这么大幅度波动的,郁闷。程序见下图

2.扩展时间继电器计数范围,T100的常闭触头就一直没有断开过,M11.1、M11.2是两台风机的自动模式选择按钮,用S7-200都没有问题,300系列就碰上了这个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3.S7-300好像没有200系列PLC特殊继电器,SM0.1这样的触点,300系列PLC要怎么弄才有这么一个触点。

4.S7-300有没有什么触点占空比0.5S或者说周期为1S的,如果没有,得怎么设置,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不清楚你的输入类型是什么,4~20mA?不是所有的模拟量都适合FC105的。

2、由于S7-300使用异步更新定时器,因此请不要使用本身触点对定时器进行复位。

3、S7-300没有诸如200的特殊寄存器,但是SM0.1这种上电ON一个周期的功能,你可以使用OB100组织块中编写程序来实现。

4、请在CPU属性中设置时钟字节,如果你有阅读过S7编程手册附录,你会知道如何使用时钟字节位的。

网友B:
直接监控一下PIW24,看看变化的幅度大不大,也能估算出了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清楚你的输入类型是什么,4~20mA?不是所有的...

S7-300没有诸如200的特殊寄存器,但是SM0.1这种上电ON一个周期的功能,你可以使用OB100组织块中编写程序实现。

谢谢你的指点,能不能给个例程,或者截图一个给我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