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触器连接电机的控制接线图,谢谢

楼主(2014-05-12):
是接线图,不是原理图,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接线图,为何他们画的控制线路从C相出来,总是看不到从线圈出来去B相的线。

当启动闭合后,其线路从线圈出来后直接就跑空了啊

如果我按下点动,电流方向是不是又反了?

第二张图像这样子,启动按钮按下线圈岂不是形成了一个闭合回路吗?

网友A:
第一题: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电源从C相出来,经过线圈到FR后不是回到B相了吗?有什么问题?

第二题:接触器线圈A1相已经接到电源的一相上了,线圈A2相经过启动按钮(NO)和停止按钮(NC)回到电源另一相,当启动按钮按下后线圈A2得电接触器工作,其中接触器的NO触点和启动按钮并联,作用是启动按钮松开后接触器保持得电状态,具体原理自己想一下就明白了,不知道我的解释你能不能明白?

网友B:
第一幅图,实物图的绿色线到热继电器再到b相

网友B:
第一题,当按下启动按钮后,接触器自锁,当按下点动按钮,自锁会断开

网友B:
就一自锁电路的ssss

网友C:
你再仔细看看,这两张图没什么问题

网友D:
你自己仔细看一下:一个主回路、一个控制回路!

网友E:
仔细研究,过细分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仔细研究,过细分析。

看这图干嘛,直接找几个器件一接,试试,能行就行,不能行自己画图。

网友G:
我明白楼主的意图    楼主说的经常看到的图   从C相出来没有到B相去  那是因为接触器是220V的线圈  不用回B相   到零线就可以了

网友H:
第一幅图,楼主你看清楚交流接触器是380的一相c经过按钮到接触器A2端,a相经过热继电器到接触器的A1端,

按点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幅图,按下启动是形成一个闭和回路,也没有问题啊,电器件只有在闭合回路中才能工作啊

网友I:
1楼恢复很明白 了。

网友J:
接线图还是要结合原理图看;

原理图没问题,接线图对照原理图无错,就行了。

网友K:
看图,应该是回到A相了,楼上的这些都没有看明白吗?

网友L:
这问题问的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仔细看吧

网友M:
有没有什么软件能出这样的电气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题: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电源从C相出来,经过线圈...

看懂了,谢谢!

另,求接触器、断路器、热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样本,最好带详细接线图的,最好是大厂的

网友N:
就一自锁电路。多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看图,应该是回到A相了,楼上的这些都没有看明白吗?

 正解

楼主提供的原理图与接线图是不完全吻合的,原理图二次回路电源为B、C相,但接接图是A、C相

网友P:
假如按实物图来说:

第一图:实物图是取AC相电源,原理图是BC相,有漏洞。

第二个图:电源是AC相,没原理图,没看出毛病。你按下启动按钮后,接触器辅助触点保持短接了按钮而已。

这两个图的接触器线圈都是380V电压等级,实际应用现在是220V线圈电压等级的应用多。

网友Q:
学习当中,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