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PANEL 400不能进入工作画面故障

楼主(2014-05-12):
一台贝加莱POWER PANEL 400不能进入工作画面,如图所示,请求各位大侠给予指点。

网友A:
断电把CF卡拔出来,再插入看看。

现在在用4PP451的屏,前期上电黑屏,无任何显示,在维修中。

请多联系交流。我发信息到贝加莱培训交流群问问。有回复再转。

QQ:42778328

网友A:
注意测试时,没带IO模块,把上面Module supervised设置为OFF

要禁用后保存,烧卡,装好后再启动

楼主:
断电把CF卡拔出来,再插入,故障现象依旧,并无两样。

初次接触贝加莱触摸屏,背面没发现Module supervised开关啊,只有2个Mode/Node设置开关和2个CAN设置开关。

感谢ne00205的热心帮助!

网友A:
昨天没有把图片传上来,是在软件中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相助,因为没有接触过贝加莱的东西,也没有安装软件。软件不是免费的,并且还有30天试用期,好像还没有中文版的,门槛太高。没有精力,这个活已经给推出去了。再次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