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线圈自动得电

楼主(2014-05-12):
如图所示  102.08线圈自动得电,前面也没有102.08得电的条件,没有断电延时也没有置位指令!

网友A: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程序后面还有对该输出线圈的输出或者置位ON指令,你的程序100%是重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程序后面还有对该输出线圈的输出或者置...

是重复输出  但是前面的线圈没有得电条件 啊 没有置位

网友B:
要么有置位输出,要么双线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么有置位输出,要么双线圈了!

建议楼主几套方案解决该问题:

1:自己彻查程序,看看那儿地方出现双线圈(是否用到功能指令导致)

2、自己查不出来,程序源码共享,大家帮你查。

网友D:
仔细看看程序  好好分析分析

网友E:
要么有置位输出,要么双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程序后...

在后面有条件满足输出了。

网友G:
看看前面是不是有重复输出,仔细检查

网友H:
按楼主所说:

“102.08线圈自动得电,前面也没有102.08得电的条件,没有断电延时也没有置位指令!”

后面有没有102.08得电的条件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后面确实没有102.08得电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双线圈输出,那么结论是:

电脑打开的程序和PLC监控的程序不符!

网友H:
欧姆龙、三菱、台达等PLC不同于西门子,程序不同也能“监控”。

网友I(2014-08-08):
触摸屏上 是否有做置位开关或者切换开关?? 到触摸屏查询下试试。

网友J(2016-04-16):
双线圈输出了,把全程序发过来看看

网友K:
双线圈输出,程序扫描是由上到下的,后面程序有检测出这个线圈的ON状态。

网友L:
1:自己彻查程序,看看那儿地方出现双线圈

2、IO是否分配好了

网友M(2018-09-27):
应该是在别的地方102.07 被触发了,全局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