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的这2个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4-05-12):
手里的选型手册,查不到这型号,2个100W的伺服电机型号分别是SGMAV-01ADA21 和SGMJV-01ADA21。这2个电机有什么区别,通用吗?
能不能用SGDV-R90A01A 的100W驱动器拖动呢?大家有知道的吗?谢谢了。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惯量大小以及价格不同,SGMJV惯量比SGMAV系列惯量大,

      都可用SGDV-R90A01A的伺服单元驱动电机。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