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当前长度及速度(高速计米器)

楼主(2014-05-12):
    用PLC的一个高速输入口,想同时测量当前已走过的长度量和当前的线速度值。(应该要怎么来编程实现,好像PLC的高速计数和测速指令不能用PLC的同一个输入口)求指点。

网友A:
要用中断指令

楼主:
您好,能否讲解一下,,思路啊,

楼主:
谁能不能,给个思路啊?

高速计数,与SPD测速指令不能共用的呀!

楼主:
计数是累计检测到的脉冲。计速是单位时间内检测到的脉冲(非累计)。两者之间可以通过计算转换。所以可以同时进行。例如T0时,当前累计脉冲是1000,过了T2时间,累计脉冲达到2000.那么速度就是(2000-1000/(T2-T0).简单的数学运算而已

追问2014-05-23 17:36哦,明白了,可以用定时中断。如用3秒定时中断

c0=c2;
c2=当前计数值;
当前线速度=(c2-c0)/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