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台达人机界面是否可以保存扫描枪数据

楼主(2014-05-12):
如题

请教各位大哥一个问题——台达人机界面是否可以保存扫描枪数据?

网友A:
当然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              可以

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B:
“元件”-“输入”-“BarCode输入”,写入寄存器地址用"断电保持型D"或"Internal Memory $M"。注意一下“字串长度”:2字符占1个地址。

“选项”-“历史缓冲区设置”/“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件”-“输入”-“BarCode输入”,写入寄存器...

 谢谢!

网友C(2018-10-16):
引用 网友B:
“元件”-“输入”-“BarCode输入”,写入寄存器...

请问如果用台达B07SS411屏,屏的通信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D(2019-01-29):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E(2019-05-22):
如果是HMI直接连扫码枪,1:扫码枪要选择RS-232接口,然后HMI的COM1按232的通讯接口定义与扫码枪的接口焊接

2:hmi屏的COM1通讯口这样设定

引用 网友D:
xie xie fen x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