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 的 一天

楼主(2014-05-13):
       2014-5-12今天一上班直到下班一个字 忙!

      早上8:00-8:30清洗空调过滤网!

             8:30-9:30真空镀膜机中频电源维修

             9:30-10:30真空镀膜机有一台设备偏压电源无占空维修更换

            10:30-11:30安装真空镀膜机转架密封装置,开机试抽看是否漏气

             11:30-12:10洗手收拾工具准备吃午餐

      下午12:40-18:00真空镀膜机分子泵冷却水管爆,冷却水进入控制柜,各路控制阀门跳动,断电检修,拆真空计烘干,拆四路流量控制器烘干,拆两分子泵电源检查,发现一分子泵电源负载连接口烧焦,维修更换连接头。

         吹干电气控制柜的水,开机,手动自动转换不正常,检查发现手动自动转换开关短路,处理好开机,手动开机试验各个阀门正常,正常开机,等到分子泵升至频率210HZ,三菱Q00CPU报警灯EER闪烁,处理直到4点OK,    在这个时间段另一台镀膜机的分子泵电源一直闪烁。更换一电源不行,等待停机稳定在次开机还是不行,随即检查发现更换的这个电源也是NG的,在次更换一电源,开机OK.

        18:00-18:30操作员反映有一台镀膜机中频电源电流加不大,检查发现电源本身问题,更换维修OK.

        18:38下班了

        18:38-19:20赶往学校培训

        19:20-21:30培训结束

        21:30-21:50回来吃饭

        21:50-22:10冲凉洗衣服

        22:10-23:40上网发帖,准备休息

网友A:
楼主是机器人,可以不用加油了。

网友B:
真是很详细

网友C:
这个电源也太不那个的了,这么多问题。

网友D:
看来楼主对自己一天的历程记忆犹新

网友E:
还是忙碌写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机器人,可以不用加油了。

网友G:
楼主你好忙,这么多问题,我们一般要搞个2三天。

网友H:
忙碌的一天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还是忙碌写好。

网友J:
楼主再找个帮手,要不改天我去你那

网友K:
忙一点蛮好的,太清闲了人生很没意思的

网友L:
喷水???

这个好像是维护不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喷水???这个好像是维护不当吧

      水管老化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忙碌的一天啊!!楼主辛苦了

昨天加班到凌晨3点下班。

设备力士乐sifu伺服控制器主板损坏,委外维修换回个二手控制器,安装。恢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