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运行时突然停止问题

楼主(2014-05-13):
库卡机器人运行时突然停止,得手动确认在开始才能重新运行,我们怀疑是通讯但查找好多地方没找到原因  请教怎么回事啊 ......

网友A:
看示教器有没有报警。。。。。。。。。。。

网友B:
表示不懂!!!!!!!!!!!!!!!!!!!!!!!!!!!!

网友C:
看报警信息,根据报警信息有提示处理方法的!

网友D(2014-06-15):
估计是走轨迹的时候偏了吧,没有报错,直接掉电吧

网友E:
应该会有故障报警的,即使是通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会有故障报警的,即使是通讯问题·····

恩 有可能是闪通讯

网友F:
看下报警系统,应该是通讯问题。

网友G(2014-08-02):
看下报警系统,应该是什么条件被满足

网友H(2015-08-25):
对,你的怀疑是对的。KRC4  profibus总线特别不稳定,对网络拓扑要求太高

网友I(2015-10-23):
都是高手啊???????????

网友J(2018-05-25):
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J:
分不够,回一下先赚点积分吧。

网友K:
大部分可能是Porfibus网线闪断,示教器提示与什么间的通信连接中断

网友L:
不知道你的报警信息是什么,我们这边也有同样问题,每次都提示与抓手的连接中断,这时只要重新上自动就好,后来把抓手的更新时间从1MS改到8MS,这个问题就很少发生了。

网友M:
积分不够,支持楼主!

网友N(2018-12-14):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确实是没有报警,只有复位重启

网友O:
驱蚊器嫡女2我日因为日电池盖

网友P:
积分不够支持楼主

网友Q(2019-07-10):
我以前也遇到过,是通讯闪断造成的。